ms-7529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07-02):
本人还是维修小白,最近从朋友那里拿了块板,不触发,测量了一下五大待机条件,刚学还不是很清楚,还请大家帮我看看,五大待机条件有没有问题。

5VSB 电压3.4V

VCCRTC 电压3.21V

RTCRST 电压3.17V

3.2768 一脚 0.2V 另外一脚0.23V

RSMRST  电压0.48V

补充内容 (2015-7-2 16:55):
上面那个第一个是3VSB打错了。 不知道怎么修改帖子,就补充下了

网友:
5vsb电压低了,

网友:
打错了,那个3vsb不好意思。别的几项有问题吗

网友:
前面几个我知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 32.768 跟RSMRST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查下IO的PDF 开关针到IO线路和IO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测量IO的几个重要数据脚

网友B:
RSMRST  是南桥需要的一个信号  通知南桥待机正常,允许接受上电请求  这个信号不正常  南桥会认为 待机条件不正常,不会接受来自IO的 上电请求。 RSMRST  这个信号一般  受控于IO   通过一个上啦电阻直通南桥, 电压不正常 ,你可以打下 对地阻值,看是IO坏,还是上啦电阻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你是来灌水的吗 ??

网友B:
不对吧 我才发现 你都是见习维客  还有380多贴 你会不知道这个信号???灌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 我才发现 你都是见习维客  还有380多贴 你会不知道这个信号???灌水的吗?

我知道这个信号啊。待机好,信号。还有什么六进3出什么的。但是我还停留在理论阶段,还不会实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SMRST  是南桥需要的一个信号  通知南桥待机正常,允许接受上电请求  这个信号不正常  南桥会认为 待机条 ...

这个RSMRST 待机的时候一般是多少V正常,我这个是0.48应该不正常吧。我查这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IO的PDF 开关针到IO线路和IO到南桥的线路

理解,就是要先查下,开机信号有没有到IO, 我再把IO出来的RSMRST断开的话,然后测IO出来的RSMRST能判断IO好坏吗

网友:
5VSB拉低了,有地方短路,RSMRST一般是3.3V

网友:
换个IO 试下

网友E:
查下rsmrst对地值,可以挑开那脚,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SMRST  是南桥需要的一个信号  通知南桥待机正常,允许接受上电请求  这个信号不正常  南桥会认为 待机条 ...

可以把这个RSMRST脚翘起来看看哦,有意外收获

网友:
rsmrst有问题,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RSMRST 待机的时候一般是多少V正常,我这个是0.48应该不正常吧。我查这个就可以了吧。

这个信号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是南桥需要的一个信号  通知南桥待机正常,允许接受上电请求  这个信号不正常  南桥会认为 待机条 ...

RSMRST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这个RSMRST脚翘起来看看哦,有意外收获

翘半天翘不起来。怎么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rsmrst对地值,可以挑开那脚,看看电压多少

前面测了对地值600多。挑半天,跳不下来那个脚

网友G:
翘起那个脚,当然要用风抢在上面吹,一边用镊子挑了!!!!风力不要太大,温度350就行了,速度要快,不要莫及!!   RSMRST一边是外部上拉的,测IO脚本上的电压,再测焊盘上的电压!!!

网友:
我是用针挑的

网友:
RSMRST去IO上测, 电压 不对测阻值。  阻值不对拆IO 。  拆IO后正常换IO,。

网友:
不用说了,你的表笔有问题,这种也能用的??其中的RSMRST和32.768都不对了,就这两个,

网友:
RSMRST#  有的是南桥内部,有的是IO发给南桥的3,.3V电源好信号。
如果是南桥内部的话,说明南桥坏了。
如果是IO发给南桥的,说明IO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翘半天翘不起来。怎么翘呀。

用风枪加刀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翘起那个脚,当然要用风抢在上面吹,一边用镊子挑了!!!!风力不要太大,温度350就行了,速度要快,不要 ...

难怪,我用烙铁搞了半天搞不起来。看来要买个风枪了。业余的

网友:
看来要去进个风枪了

网友:
本来想去挑下 IO的RSMRST脚,结果没挑起来,连锡 ,只能拖焊下那一排脚,结果就好了啥,不知道为啥

网友:
RSMRST问题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