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谁能告诉我这块板怎么修?

楼主(2015-07-02):
第一次碰到这种板!!!
5大供电正常,有复位就是不亮机!
网上图纸也查不到,求大神指教下!!

网友:
X99这应该是最新的板子吧。。 DDR4的内存? 肯定没过保修 发上去保修吧

网友:
CPU的PG信号RST信号。。

网友:
肯定没过保修 发上去保修吧

网友:
这么新的板还没修到过尼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种主板

网友:
看来你生意不错啊这么新的主板都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