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168脚无复位

楼主(2015-07-02):
昨天遇到两块板子都是DDR3的,168脚无复位,没有修好,有哪位大侠说一下168脚无复位的维修思路谢谢 这是其中一块

网友:
内存168脚无复位是不是CPU座空焊导致的,我测试了一下有一部分灯不亮

网友:
那么多灯不亮,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有的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不插内存 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AMD本来就有一部分不亮的

网友:
查其他的芯片有复位码

网友:
是不是全板没复位

网友:
据说内存复位是在跑码过了内存才有

网友A:
有AM2的CPU用DDR3的内存的板吗?看来我接触的板还是太少!

网友:
没有头绪时,找找资料,按时序查吧。内存复位前的条件没满足,也是不产生内存复位的。

当然,查复位好像得插上内存哦~

网友:
最好先查一下CPU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再说

网友:
看看CPU工作电压那些

网友:
有的板子要插内存  内存复位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AM2的CPU用DDR3的内存的板吗?看来我接触的板还是太少!

看 双敏  不是主流板  经常出点可以升级的板 让用AM2 DDR2的用户可以升级一下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