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修电源时如何仿触电,人生安全?

楼主(2015-07-02):
本人菜鸟现在自学电源维修:
     想问下下各位师傅,一搬修电源时怎么注意安全,仿触电,维修店的电路要不要改一下,因为我曾经给电电过,手臂肌肉都会结块,人不能动,有个双头插座一头插墙里,另一头在外面,我没注意按去拿中招了,结果外电路不会跳闸,还好有人把电拨掉。  有什么办法保证触电跳闸的。

网友:
1:1隔离变压器,不过双手接触220V还是有触电可能,

网友:
只能用好点的漏电保护器了

网友:
以前那种漏电保护也不行吗?

网友:
要懂原理,搞清热地和冷地。通电时手不能碰热地的。

网友:
基地有卖 ,,

网友:
将断路器换成带漏电保护功能的

网友:
      市电入口处加装一个漏电保护器,另外修电源时,脚下垫一块厚点的干燥木板。当然有条件的话,搞一块绝缘板更好。

网友:
不用手摸就好

网友:
进店总闸的空气开关串入正规厂家生产的漏电保护开关,保证所有三插接地端都接地良好。楼主所说的双头插头不知是作何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禁止生产的,如果是自制,必须时刻注意安全操作,使用完毕立即拔掉并收纳好。若使用1:1隔离变压器,也并不能100%确保不会触电,带电操作时,必须单手操作。总之,安全意识最总要。

网友:
最佳措施是用上隔离变压器。只要不是同时碰到两线就一定安全。

网友:
加漏电保护器和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在你的工作电源上加漏电保护器,而不是在总电源上加漏电保护噐,如出状况也只是你的工作电源掉电,不至于影响到别人或者搞的店里黒泈泈。另可在工作台上和脚下垫上绝缘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工作电源上加漏电保护器,而不是在总电源上加漏电保护噐,如出状况也只是你的工作电源掉电,不至于影 ...

10A的够了吗

网友:
6--10A的够了

网友: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带上绝缘手套,绝对不会触电

网友:
一般的轻微触电只是瞬间的,不会对人造成影响,或者把坐的椅子下面放上橡胶绝缘垫也可以,但接触火线仍然会瞬间被电,但是安全的

网友:
还是安装漏电保护器比较好.................

网友:
触电的可能性还真不大,如果为了安全,那还是隔离变压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