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 米1 开机灰屏 循环

楼主(2015-07-02):
米1手机,插电源,过一会,上方感应红灯亮,按开机,红灯灭,屏微亮,灰屏。  然后循环重启灰屏。按上键加开机也不行。

装上电池,红灯闪,不开机。

没有测电流的转换头。

请教高手。

是这个板。

网友A:
没有电表的线就拿万能充先激电池

网友B:
显示屏坏了,先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表的线就拿万能充先激电池

可拆的电池,拿下电池,开机灰屏。背光没亮,没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坏了,先刷机试试

不开机,连电脑无反应,怎么刷?
还有,为什么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连电脑无反应,怎么刷?
还有,为什么是屏坏?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