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4211RSMRST这个信号看不明白了

楼主(2015-07-02):
仁宝4211P,按开关没有RSMRST,把Q26拿下来就有(把Q26拿下来,直连1-3脚也试过了一样没3.3V),测1脚对地650正常(而且有0.2V电压),查POK,是6237待机芯片PG信号,好,那么问题来了:问题一:3脚是EC发来的RSMRST信号,1脚是6237发来的PG信号,那么上边那个红字EC_RSMRST#R是啥呢?问题二:为什么把Q26安上RSMRST3.3V就变成0V?(去南桥的RSMRST信号已经断开,R335已经拿下来)希望高人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网友:
1。EC_RSMRST#R信号你可以理解成EC_RSMRST#经过Q26后更改了一个名称而以,但同时通POK的控制,因为EC_RSMRST#R与POK之间是O欧的电阻相连,如果POK没有电压那么会拉低EC_RSMRST#R的电压,就不会产生EC_RSMRST#R这个信号给南桥,2,为什么会变为0V,那就要看Q26是否导通,最好看一下B极的电压是否正常,此三极管为PNP三极管,要低电平才能导通,还就是POK是为高电平

网友:
你最好低一下EC_RSMRST#这个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是否短路了

网友:
感谢一楼的解答,第一:POK正常都是应该有上拉电阻的,这个图是没有这个电阻的,通过查数据手册,这个脚应该是0.2V,0.2V来说3.3V的RSMRST只要过来3.3V就应该被他拉低。第二:Q26脚2脚电压实测是2.5V,这样只要RSRMST3.3V有了,B极小于E极CE就会导通,3.3V就会被拉低。现在是这样3.3V就算没被拉低,那么他通过哪里可以去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