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电池能开机,外接电源开不了

楼主(2015-07-02):
故障描述:用电池可以开机 ,外接电源开不了机。用测试电源测试电流0.045A,按开关电流数值不变。我用镊子短接了一下PQ302的S,D两级电流瞬间跑到0.240,A,再次按开机键能开机了。请教一下,哪个原件坏了,我对保护隔离电路不太懂。

网友:
高手在吗,

网友A:
两个保护隔离管的阻值测一下,电压测一下,你的问题是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或者是充电芯片不良

网友:
这个不看图分析   高手也没用      又没得通病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你这得看图啊,控制脚去哪了

网友:
你什么都没有没量,不好解答呀,你可以插上适配器测量一下场管的G级电压是否正常呀,如果不正常那就看充电芯片是否检测到了适配器,ACOK,ACIN这样信号是否正常呀,最好看着电路图,根据你的测量结果分析一下才可以呀。

网友:
看图纸截图看看

网友:
隔离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保护隔离管的阻值测一下,电压测一下,你的问题是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或者是充电芯片不良

PQ301 D级19.88v S极19.43v  G极19.43v   PQ302   D级4.43v S极19.43v   G极19.43v    用电池开机后插上适配器看到一会用显示用交流一会显示给电池充电,没一会就自动关机了    要是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  开不了机  单用适配器也看不了机    唯独用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这是图纸,高手分析一下啊

网友B:
楼主,PQ301和PQ302的G极有19V是不对的。查下PQ310这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PQ301和PQ302的G极有19V是不对的。查下PQ310这地方。

嗯   是不对

网友:
PQ310导通,P2通过PR303/PR309分压

网友C:
你先 辨别下 拔了电池用电源可以开机吗

网友:
这是仁宝的保护隔离,如果单接适配器开不了机测公共点正常吗,不正常主要查PACIN和ACIN这2个信号。

网友:
ACIN多少,洗量下,,,,,,

网友:
新司机 多看多学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 辨别下 拔了电池用电源可以开机吗

用电源开不了机

网友:
大家看看图纸  应该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