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倒数据能直接跳过坏扇区吗

楼主(2015-07-02):
PCI-3000 DE倒数据 DRQ灯老亮 卡死 必须重开始程序倒  能设置直接跳过坏扇区自己倒吗 不用老停 重新开始

网友:
盗版的我不清楚,我们正版的是可以的。遇到坏道后,要勾选上 软复位,硬复位,另外希捷的要处理固件才可以。

网友:
PC3000我没有过  我用MRT的,MRT不可以DC可以

网友:
这是DE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