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0PP0 R7手机平坏了,怎么换啊。

楼主(2015-07-02):
本人手机触摸屏坏了,向自己换,但不知道怎么拆屏,有维修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
遇到好几台OPPO都不怎么好拆。这手机设计的忒。。。

网友:
百度看一下吧,拆机视屏很多

网友:
拆手机主要是心细,OPPO的算是比较好拆的了。HTC之类的才叫难。

网友:
找专业的吧,这个拆要注意啊

网友:
不要自己乱搞,这机子没点经验还真不好拆,虽然这个屏淘宝不贵,但还是出点钱去修下吧,如果搞的乱七八糟的,在哪去修会要加价的。个人意见!

网友:
那么容易拆,还要专业换屏的做什么, 要专业的工具的

网友:
加热,用吸盘在前面吸,,,

网友:
首先得了解这个手机的构造,才拆的有底

网友:
路过,暂时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