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S200E屏跳动有气泡

楼主(2015-07-02):
着机子是WIN8系统带触摸屏功能,在WIN8系统下屏内有气泡鼠标乱跳,刚开始我以为是屏的问题结果我进PE也是一样的情况,那就拆机吧 当我吧触摸屏的线全部剪断的时候以为好了开机一样的情况,当时我的心情就不爽,系统WIN8 WIN7都换过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屏的问题,打官网客户电话就回答我那去售后,解决这这个问题是我装的WIN7系统然后在控制面板里把《笔和触屏》这一项关了屏就没气泡了鼠标也不会在乱跳了,就是这个触摸屏就不能用了,还是有点缺陷

网友:
这玩意还这么麻烦

网友:
换过这样的屏  故障现象一模一样  并且换这个屏很麻烦 触摸屏还很贵

网友:
有图片就玩好了,还没见过有气泡的屏

网友:
换个系统没有试下??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ASUS的机器现在做的不怎么样了?跟以前差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