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系统分区都会出现autochk program not found -skipping autocheck

楼主(2015-07-02):
不管怎么分区格式化硬盘,做完系统都会出现autochk program not found -skipping autocheck然后从起

网友:
在线等,希望来个大师给我解决了

网友A:
做完系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GHOST 完了,还是解压完了重启变成这样,感觉像是引导分区问题,可以删除引导分区吗,重新引导试试,或者换一个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完系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GHOST 完了,还是解压完了重启变成这样,感觉像是引导分区问题,可以删除引导分 ...

ghost完系统从起就这样。排除其它原因,就是硬盘的问题。从新多次分区。做win7就停留在启动画面的标志那里

网友C:
硬盘扫描一下看看有无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扫描一下看看有无坏道

没有坏道。就最开始提示分区表错误

网友:
估计是特殊分区的特殊程序被残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完系统从起就这样。排除其它原因,就是硬盘的问题。从新多次分区。做win7就停留在启动画面的标志那 ...

换个硬盘不就行了

网友:
有隐藏分区吗?

网友:
那应该是主分区引导表坏了  用软件修复下分区表

网友:
已经解决。硬盘清除全部数据搞定

网友D:
这种问题本来就两个办法:一个是硬盘与主板兼容性问题,换其中一个就解决。另一个就是清MBR,重建引导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本来就两个办法:一个是硬盘与主板兼容性问题,换其中一个就解决。另一个就是清MBR,重建引导解决 ...

换到其它主板上问题依旧。从建了N次引导记录也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到其它主板上问题依旧。从建了N次引导记录也没解决。

说真的,我还没遇上过这样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删除了所有分区,然后清了MBR,再重建分区,然后做一次重建引导,就好了。。。不过要注意的是,有些版本的分区软件在某些主板上对硬盘做分区,会造成分区后不能引导,这种事情很狗血,但确实会遇上!

网友:
硬盘的问题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