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2g不触发

楼主(2015-07-02):
3v  5v正常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触发不了 ,后来加焊南桥就能开机了     南桥 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所以发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的维修思路呢。直接加焊了南桥,?

网友:
楼主最好重植南桥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 这个机器修的少

网友:
少见 通病难说

网友:
直接加焊了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样被你秒杀了吗?

网友:
版号是不是je40

网友:
南桥的故障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
南桥里面有氧化了

网友:
这也太笼统了,哪有3 5V正常就直接干桥的,信号都不用查一些?

网友:
以后碰到i了也直接干南桥啊

网友:
就测了 3 5V就干桥 楼主NB啊

网友:
楼主 直接秒杀 我夜这样 客户用 了 一个多月 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