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3400 不充电 左边usb失效

楼主(2015-07-02):
        接机时是大短路,在触摸板下面位置有19v电容击穿,拆掉电容不短路了,开机亮机正常,测试发现电池不能充电,原电池还有些剩余电量单电池能用,系统下显示正在充电状态,但没充到,电量没变化。 左边的usb口没供电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的。 b+大短很容易烧坏电源进来的两个隔离管,但这个机器的隔离管我检测过没发现问题。

网友A:
注意 戴尔本本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的

网友B:
先找个原装的适配器测测吧,dell是需要检测的,检测不到是不会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 戴尔本本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充电的

   电源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个原装的适配器测测吧,dell是需要检测的,检测不到是不会充电的

  已经换过原装的电源试过

网友:
   我是小小白,看着好像是保护隔离那块出了毛病。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

网友:
先换电池 试试,USB不能用跟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
大短可能还烧了充电那块的MOS管

网友:
小板usb 供电管导致左边的也不能用,直接去掉  直连5v,然后左边也会有电滴,不充电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小板挂了

网友:
最好跑下中间针电路 应该会好。

网友:
电源口  检测针脚 有没有三点几伏电压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不充电我换了充电芯片24745 后ok ,usb的供电直通后能用就算了,也不去纠结了,交差。  只是不明白为啥b+短路的会把这两个地方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