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5不触发

楼主(2015-07-02):
E435 AMD 独显 待机0.03按开关没反应,在论坛下的BIOS写了没用,有遇到到过的师兄么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开关正不正常、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按图纸查开机条件啊

网友:
你得查待机条件啊,RSMRST LID这些

网友:
查查ec和桥的条件

网友:
高手啊 直接忽视待机条件

网友:
看看条件怎么样

网友:
按着不触发维修!查触发条件

网友:
这样的问题随便搜索下答案都有,看不懂时序来讯维吧

网友:
待机新片的问题把

网友:
那位老师告诉你不触发就刷BIOS啊?老老实实从待机供电查起吧。

网友:
按照时序维修 刷了BIOS 不正常就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触发的5大条件 ec  供电  时钟  复位  ,lid  acin   还有程序,然后根据时序搞

网友:
找到图纸按上电时序查啊

网友:
查查出发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确定这样就求助了,还有那么多条件呢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0。03不正常吧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电路嘛

网友:
你什么条件都不查,很可能非维修行内人士。需要学维修技术的话请到迅维培训部门报到吧。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 不知道再问

网友:
查南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