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02):
今天客户送来机器,开机卡LOGO,初步判断硬盘出问题了。可是测了下硬盘发现没坏道,但是分区格式化都非常慢,做完系统有时开机还不认盘,最后换了一块硬盘,系统是装上了,但是感觉还是和正常机器有点差别。想到intel的CPU触点脏了影响机器速度,就把风扇拆下来,扣开CPU发现U的一侧贴这一片不干胶,贴住了几个触点,当时也没多想估计那家贴质保签没贴好吧,我就给扣了,结果悲剧了。再装上机器就点不亮了。看了看U是赛扬430..想了想,这种U是酷睿架构G31应该支持呀。怎么搞都不启动。后来才感觉那个不干胶估计是故意贴上去的,但是当时也没看也不知道贴的那几个触点。最后一想到我还有个420,装上一开机一切正常了,速度也达到了正常水准。这类问题只能来请教一下大神了。主板型号:V星G31TM-P21,430和420架构不是都一样吗?就是频率不一样,主板支持420却不支持430???

网友:
正解。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要么是430cpu有问题,要么是改装过的cpu

网友:
没碰到过,求解!!!!

网友(2015-09-08):
按说不应该,可以换着刷个不同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2016-03-29):
估计神人改过的U,还真是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