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BGA的问题

楼主(2015-07-02):
小弟每次用BGA取南北桥,每次取下来都是有漏点

因小弟经验不足,不知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同仁,告知······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在线等待师兄们的回复····

网友B:
温度不够,还没到最佳熔点

网友:
应该是温度不够啊。

网友:
温度不够吧

网友:
还是温度不够.

网友:
你应该写写详细的过程

网友:
温度不够,焊锡没有完全熔化

网友C:
像是清理焊盘掉的点,都是不够温度的问题

网友D:
这.... 取桥的时候是用钳子夹下来的呀    镊子取不下来吧

网友E:
你这个是没对准吧   怎么那一边 掉这么多   你不要硬取 要轻轻的  不要使劲    轻轻的下不来 就是温度不够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bga真有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够,还没到最佳熔点

我也觉得是温度不够

网友:
温度和时间把握不好,就是说火候不到,拿费板多练习,分清有铅和无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是清理焊盘掉的点,都是不够温度的问题

主要是在BGA上面取桥的时候掉的,一般你们是在什么温度情况下取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 取桥的时候是用钳子夹下来的呀    镊子取不下来吧

是用镊子取下来的

网友:
好像掉的都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没对准吧   怎么那一边 掉这么多   你不要硬取 要轻轻的  不要使劲    轻轻的下不来 就是温度不够

谢谢,是温度把握不准,开始我也不知道好了没,就用镊子碰了一下。

网友:
取的时候  先用镊子动一下  看看锡完全熔化了么   一动要是很容易就有反应  再用镊子拿下来

网友:
温度不够

网友F:
取之前用镊子推一下

网友:
焊 芯片  不要着急   慢慢来 技术还得好好学习太慌张了  可不行

网友:
温度还没达到,用镊子轻轻就取下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待师兄们的回复····

温度不够 在这就是 PCB 和焊点粘合的不够好

网友:
你太着急了,再等一会取就可以了,用镊子推的动的时候再取,不要太着急。

网友:
太坏了,不可以这样的,太暴力了

网友:
BGA的温度曲线没有调好或者温度达不到,原装板子上的芯片的基本上是无铅的!!

网友:
多做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板子你取成这样我也是醉了,还不如直接撬

网友:
估计是BGA出风温度不匀    我以前就是某款BGA就样子  怎么搞也是一边不化   换BGA后从没出现过这个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温度不够 在这就是 PCB 和焊点粘合的不够好

我也认为是温度不够,每次都把握不好,要么就成这样,要么就起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咋取下来的??不是有个真空吸盘的 吗???什么感觉你是直接撬下来的啊。。。

这个BGA没有真空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咋取下来的??不是有个真空吸盘的 吗???什么感觉你是直接撬下来的啊。。。

这个BGA没有真空吸盘,上下吹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取之前用镊子推一下

谢谢····我试试

网友I:
温度和时间要控制好,助焊剂要用好的,取之前要用镊子轻轻碰触一下,看锡有没有完全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I:
温度和时间要控制好,助焊剂要用好的,取之前要用镊子轻轻碰触一下,看锡有没有完全熔化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明显温度不够,

网友:
一看就是把芯片硬撬下来的    这种hm系列的桥  温度调到260度应该就妥妥的

网友:
应该确实是温度不够啊

网友:
温度 不够,均匀。估计是。

网友:
有好多因素要考虑,一板子湿度,焊台温度,拿的时候用镊子碰触能动才能取,取下之后,拖锡最重要,着玩玩全凭个人经验手法,烙铁温度掌握好,我刚拆没掉点,烙铁一拖,掉了7,8个,拖锡时间也不能太长,没事的时候找几个废板子多练练,就好

网友:
教你一个好方法 每次要取的时候 拿镊子先轻轻触碰一下 芯片看动没  如果胶没挑干净 就试着慢慢往上撬 不要一下就取下来

网友:
一般取BGA掉电,排出PCB质量问题,大多是温度还没到熔点,强行取桥导致的,还有一种可能BGA温度曲线,准不准,风口有没有偏风

网友:
一是温度不够,还有就是掉点是空点的话无所谓的

网友:
强行翘下来的吗

网友:
第一温度不够 第二是芯片的加热口要大点

网友:
温度不够,然后撬的时候太用力了

网友:
表示从没取过南桥,焊不好就换板!威武!

网友:
加焊的时候尽量避开风扇

网友:
温度不够,加焊的时候也尽量避开风扇

网友:
tai chipset chua nong chay het ma ban da voi lay no 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温度不够

一般到熔点以后要等个20秒再去摘,会好摘些

网友:
这么严重还不放弃吗!!!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来学习一下

网友:
要么是温度没达到,要么就是去芯片的手法不对。

网友:
到达熔点的温度后保持几秒,事前把焊膏吹进去!

网友:
温度掌握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