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4048TX 刷BIOS好了关不了机/?

楼主(2015-07-02):
HP DV3-4048TX  刷BIOS好了关不了机/? 机器开始不显示 刷BIOS可以了进系统软关机关不了 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换系统试了没

网友:
进PE也一样
关不掉F风扇转

网友:
芯片组 是HM55+一代I3+ATI独立显卡有遇到这的问题修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
RTC,RST电路有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