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杂牌G41不加电一例

楼主(2015-07-02):
第一次发帖,初中文化。有不对的还请大家多指导,共同进步。话不多说下面开始正题:
同行G41板子一块说是电开关没反应,我看看了型号,我去!啥型号没见过  电开关针确实不加电。同行把板子留下就走了。不喜欢当场修板,就喜欢这种同行很“扩里”河南话 呵呵!维修开始 1:测电池 开关排阵 1117 电压都正常  2:怀疑io有问题 io型号是w83627,测试脚68,67,73,72,75(rsmrst)3:测得67又跳边  73无3.3v  75实测2.2v,对地阻止正常。4。懒得换io,直接飞线1117的3.3到io75脚. 上电ok板子修复。呵呵修好东西心里就是美!

网友A:
基础不错 也是基地出来的吧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以后多多发帖啊。

网友C:
不建议直接飞线  自己用的还好,

网友D:
理论学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E:
这是秒杀的节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不错 也是基地出来的吧

不是的 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以后多多发帖啊。

呵呵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秒杀的节奏吗

哈哈 哪里哪里

网友F:
这是小小白吗?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学得不错,赞一个

呵呵 都是师傅教的好啊 加上自己也踏实

网友G:
看来自学的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直接飞线  自己用的还好,

嗯 主要没有这个型号的i0 没必要发芯片所以。。。

网友H:
楼主这飞线技术确实牛,,第一次听说rsmrst电压不足,直接飞线的!!一般人都是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小小白吗?牛逼!

我是小鸟 你是大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自学的效果还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飞线技术确实牛,,第一次听说rsmrst电压不足,直接飞线的!!一般人都是换IO!!

换io成本太大  还是同行

网友:
直接连那就是插电就有rsmrst,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不要说自学好不好,这年头自学能学成这样那都成精了

网友:
老妖精飘过!!!!!

网友:
直接飞线看着怪怪的

网友:
原来是pwrok不正常导致的无复位直接连那就是插电就有rsmrst,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I:
自学。学成这样已经跟不错啦 ,加油 以后多发发

网友J:
如果有图片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有图片说明就更好了

嗯 下次发帖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学。学成这样已经跟不错啦 ,加油 以后多发发

呵呵 好的 加油

网友:
这么厉害的小小白?  是断线了么?

网友:
RSMRST杂牌板子一般有一个电阻通过3vsb上拉

网友:
慢慢来修好就行

网友:
是还可以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