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I3 SR0U4 独立 不触发

楼主(2015-07-02):
DELL  3421 I3 SR0U4 独立 的主板, 不出3V  5V  TPS51225 的13脚5V_PWR_2  没有5V  3脚3D3V_PWR_2有3.3V   还有CPU 的供电芯片PU4201 的12脚 RTN   怎么对地阻值为0 拆掉芯片也一样!和PWR_VCORE_RTN相连的PC4310 和PC4311 都是对地阻值为0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Dell Inspiron 14-3421 WISTRON DNE40-CR 12204-1 (A00).pdf

网友:
3V  5V  的待机芯片51225 已经更换了全新的,BIOS 也刷了都不出3V  5V 。

网友:
查51125的供电/EN1/EN2正常不?

网友:
烧一下看看那里有短路

网友:
51125的供电/EN1/EN2  不正常 ,CPU 的供电芯片PU4201 的12脚 RTN  对地是怎么情况呢?供电芯片拆机还是对地!

网友:
有修过这个机器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出来指导一下呢?

网友:
在线等待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3v 5v 查一下有短的的吗

网友:
查一下3V/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打打阻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哟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有短路!小白你的路还有很长啊

网友:
查查 EC 的  条件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不触发。但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