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直流电源,电流跳变!

楼主(2015-07-02):
07买的可变直流电源,(兆信RXN_305D)30V5A的,很重的,现在不太好使了,现在用可变直流电源5V给手机充电应该也就是0.几安的电流,可是现在只要连上手机就显示的是3.几安或是4.几安,明显不对,,就是在待机的时候电流也是0.01-0,02A,这个电源还能修上吗,,是不是电位器坏了,,,我已经买了一个新的了 ,这个就是想修上,,会的告诉我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只是电流表坏了

网友:
可以换个限流的电位器试试呀

网友:
可是现在只要连上手机就显示的是3.几安或是4.几安。这个明显不对,应该是显示部分有问题。手机内有充电电路,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充电电流。串一个万用表看看实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