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灰屏

楼主(2015-07-02):
笔记本屏幕灰屏  非led屏    vcc(vdd)和pwm连一根线过去可以亮屏,吗

网友A:
瞎修吧!!   你这样乱搞   拿到维修店去吧!!!

网友B:
换屏试呀,什么型号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瞎修吧!!   你这样乱搞   拿到维修店去吧!!!

自己研究呢  你会修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试呀,什么型号机子

不看型号   就是一般的au屏呀   不带灯管

网友:
这样不行的啊

网友:
应该是亮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研究呢  你会修屏不

会啊!!!   如果是有亮线之类的就没办法!!!

网友:
楼主的机子到底是灰屏还是暗屏,不能这们瞎修呢

网友:
灰屏!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