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z77 USB报错掉电求助

楼主(2015-07-02):
USB 超出当前状态,15秒掉电,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掉电

网友:
USB过流,检分压电阻。

网友:
刷BIOS看下行吗

网友:
看一下网卡接口后面有没有一组电阻,分压出3.3V的,5V分压,可能是这一组分压的电阻坏了,周围看看

网友:
查USb过流信号OC#就行了

网友:
我也知道是这么回事呀,可是找不着图纸,没办法确认所有的OC引脚

网友:
最好有点位图,找到USB的检测电路

网友:
USB过流,检分压电阻

网友:
是不是开机有英文提示,记得前一阵子在论坛上看到这么一篇帖子好像是把usb插针处上下针连上就好了,在论坛上找一下吧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