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5010 小分板 问题。。

楼主(2015-07-02):
       这两个小分板通用吗 ?  一个是 AMD 的  一个是英特尔的。。

网友A:
通用的 小板上都只几个功能性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 小板上都只几个功能性的元件

   哦  那我等会试试

网友B:
只要版号对上不就能通用吗

网友:
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版号对上不就能通用吗

芯片组都不一样 版号肯定对不上

网友:
元件一样位置一样就能用

网友:
纬创的除了看版号 还得看项目编号

网友:
装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应该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好像电压脚不一样吧,你装上最好量下电压短没短

网友:
装上去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应该不通用  我觉得

网友:
看看芯片位置及线路走向是否一致就可以了,还有接口大小是否一样

网友:
不通用 试过了

网友:
可以通用 没有关系

网友:
都是可以用得,这个不分得。都一样

网友:
it's the same

网友:
楼主,不一样,试过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