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不用锡炉。怎么拆除内存槽呢?

楼主(2015-07-02):
锡炉好贵哦。。。怎么不用的情况下完好的拆除内存槽和安装回去呢??

网友:
先把内存槽,用尖钳子夹断,在用大风枪,加上吸枪,就能搞定,只是费时间,装上要用新的才行

网友:
不用锡炉完整拆下来不太好拆!可以借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288-1-1.html,不过只是拆除,不能完整拆除和安装回去

网友:
不用锡炉,可以用风枪,要暴力很多

网友:
拆它很费时间,我是用热风枪的

网友:
电骆铁,,锡丝,,锡枪,,一根针一根针的慢慢弄!!

网友:
锡炉宝宝上有几十块的有用吗??能不能拆。贪便宜。怕买了没用。。贵的又舍不得。。

网友:
直接用大的风枪干 . 这个我经常换关键是要控制温度

网友:
用象风筒那样的风枪干过一回,塑料都熔了,不好掌握。

网友A:
锡炉是用来拆内存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炉是用来拆内存槽的?

好像用这个换槽很爽。。。

网友:
风枪,大风嘴,不过不好拆,也不好装,温度难控制

网友:
锡炉不贵呀!?完好拆除内存槽不易,但破坏性的拆除还是有好法子的!再说内存槽要是好好的也没必要拆除呀。

网友:
看饼哥的视频教程好像板上的洞洞用热风器把温度跟风力调到最高后那样吹穿孔的  只是不能老是对着一个地方吹

网友:
我一般是去掉坏的内存槽子用风枪强行搞,不用锡炉很难搞好的。

网友:
反正我都是用白光吹下来的,谁去专搞个锡炉

网友:
二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专业维修的还是搞台锡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