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个顾客说是明明2个内存插槽,缺只能用一个

楼主(2015-07-02):
  RT, 机子本身有一根1G 800的内存插在B,我给他加一根2G 800的内存插在A,开机后显示还是1G。

然后我把1G条子拔了,把2G的插在B,开机后显示2G内存。。。但是单单把内存插在A槽,是无论如何不能开机的。。。

有什么办法能拯救那个槽子呢?

网友:
直接让他换一根2G的的不好了,二代2G也够用了

网友:
插槽有问题,对,直接上2G的就行

网友:
换插槽麻烦,,将就用,,要不就换板子!!

网友:
用砂纸磨一下内存槽触脚,再向下压一下触脚,让其凸出点。

网友:
另一个不能用 就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插槽坏很平常啊%遇到很多只能用一个的

网友:
用一个就好啦  插2gb就好了!

网友:
不嫌麻烦可以查询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