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不开机,插充电器屏幕闪烁

楼主(2015-07-02):
手机
不开机,闪LOGO,,电池从3.0V充至3.56V,不开机,测开机脚电压1.78V,音量上建1.8V跳变0,音量下键也是1.8V跳变0,循环。电池针第一脚脚电压1.4-2.1V跳变,第二脚1.82V,第三脚1.78V,第四脚0V
手机

网友:
主板有问题,刷机看看,这个跟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
电池电压充了一晚上,只从3.0V升至3.56V,不正常
感觉是电池坏了,不充电。

网友:
接稳压电源开机正常

网友:
进过水吗?

网友:
USB接口改过线路,电池电压不正常,应该是电池问题,稳压电源开机正常

网友:
电池充了一晚上电池电压从3V升至3.56V明显偏低,根本达不到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