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VER1.1 重启不亮 已解决

楼主(2015-07-02):
如题。点开关能正常开机和正常进系统,但是一重启诊断卡马上就要跑到2R之前的时候就跑成11,然后给BIOS清零,再开机就又能开,一重启就又跑11,这是要刷BIOS吗,看论坛有人刷了不管用,

已解决  拿掉诊断卡就解决了,请高手告知这诊断卡阻碍重启的原因,谢谢。

另外上传在WINDOWS下刷BIOS的中文版工具一个, AMI

网友:
别人的不管用,不代表你的不管用

网友:
嗯,刷来试试

网友A:
先刷bios,刷完了,清coms,把诊断卡拿掉在测,接上屏
不行换条内存,测SPD有没有断线,
最后换下32.768 谐振电容一起换, 加焊南桥,换IO,换南桥

网友:
你这是直接换南桥的节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刷完了,清coms,把诊断卡拿掉在测,接上屏
不行换条内存,测SPD有没有断线,
最后换下32.768  ...

拿掉诊断卡正常了,这有什么根据吗?

网友:
不能用检测卡

网友: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诊断卡正常了,这有什么根据吗?

V星有部分板子就这毛病,不知道具体原因,刷完bios就得拔掉诊断卡,要不不正常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以前没有碰到过,多谢提醒,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C:
拿掉诊断卡就好,这样也行…

网友:
诊断卡有短路!?

网友D:
楼主V星现在的新bios文件就是用你这个工具可以解压吗   貌似下载了文件是ex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V星现在的新bios文件就是用你这个工具可以解压吗   貌似下载了文件是exe的

直接更改文件名,下载下来好像是叫做什么.170文件,直接改成.ROM,用这个软件刷进去即可

网友:
用另外一个软件更改BIOS图案还可以把开机LOGO刷成任意自己喜欢的图片噢,详情在我的另一个贴子里,有个人说我是骗子,不能用,呵呵,害我昨天自己下载自己的文件试了一把,没有任何问题,我已经把我昨天那个板刷成一个大大的带火的H字母了,很炫,虽然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掉诊断卡就好,这样也行…

嗯,真的行,以前没遇到过,还得多谢楼上328508474兄指教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还没遇到过,多谢提醒,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我刚刚试了,真的把诊断卡去掉后正常的启动了。哈哈 谢谢了

网友:
把诊断卡去掉后正常启动了。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