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0挡c1刷bios好了

楼主(2015-07-02):
故障;挡c1,然后我测内存供电(二代内存)2.05v,明显不对。然后换了个内存管理芯片w83310dg,量供电1.95v应该差不多了。上内存还是跑c1。又测基准电压,spd电压,数据地址都正常。最后刷了一边bios好了。幸亏没有换内存槽,不然一下午也干不完这个活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刷BIOS就好了!!

网友:
MSI BIOS经常出问题都是它

网友:
我也刷过的

网友:
这么早的板子修好了,了不起。

网友:
单桥的   跑C1 很多事桥

网友:
幸好你没动桥

网友:
2代内存2V电压正常的很,很多板子都是这电压

网友:
我一般修的都是断线

网友:
经验无价啊  学习了

网友:
lz 您还想着插槽、、、4条槽喔、、、、多大工程啊、!

网友A:
为什么   你会想到换内存槽???   没看明白

.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你会想到换内存槽???   没看明白

电压上了还是不过内存  估计lz是怀疑插槽下面断线

网友:
笔记本的内存槽好取 台机的怎么取

网友:
c1一般是档内存,刷BIOS好的……有时候就是神奇

网友:
现在修一片板才多少钱啊  换槽不会不划算吗

网友:
要是我,我一般会先刷BIOS,毕竟简单

网友:
能干好BIOS就最好了.

网友:
难道是初始化内存的时候不行,文件损坏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