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32e液晶显示器换LED背光灯

楼主(2015-07-02):
  飞利浦232e,23寸LCD液晶显示器,有一根灯管损坏,闪烁引起高压输出保护,后换成LED背光灯,一次成功点亮,就是买来的恒流板上,亮度信号调节方向与原机相反,亮度信号0V为最亮,一般不要超过3.3V。
  电源板最外侧的是亮度信号线,第二根咖啡色线是开关控制信号。

网友:
上点图啊,这样不知道说了什么啊。

网友:
上图详细解说

网友:
楼主配上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