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掉电

楼主(2015-07-02):
P5QL 掉电  反复10秒掉电!

网友:
进系统掉还是开机就掉

网友:
拔下小4拼,再次触发,看掉不掉电。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
楼主这好像是台板吧?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跑00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刷过资料没有啊

网友:
少电压当然掉电,查一下桥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