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5-07-02):
版号是F1A55-M

网友:
你看一下前置USB接口是否有问题,拔掉以后开机试一下

网友:
如果不得行,看一下跳帽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5812-1-1.html

网友:
查US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华硕的主板?!过流保护

网友:
你看一下前置USB接口是否有问题,或者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