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不触发

楼主(2015-07-02):
待机电流0.038A,,感觉有点偏高了,,3 5V都有,换了IT8618E,2个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有修过的吗?

网友A:
查EC的待机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待机条件啊

11PIN VCC为低电平,125PIN按开关有高低电平,,,112PIN SUSON有3.3,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待机为高的话是不正常的,,可找不到原因.

网友:
插电时间长点发现网卡供电这三个芝麻管附近有点发热,但不烫手,网卡芯片已经拆了,这三个管都去了还是不行,待机电流还是有点高0.04左右了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这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

网友:
没修好,,,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