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电流1.3不显

楼主(2015-07-02):
拔掉内存电流1.0,果断加焊显卡,不行重植,涛声依旧,刷BIOS,还是不行,老老实实查电路和条件吧,突然发现USB口坏了,里面的针接地了,排除后,正常开机,
只是想不通这原理是什么,大家交流下

网友:
短路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侧面usb容易坏

网友:
这个故障论坛都出现那么多次了你还不知道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嗯嗯,是个小经验!实习的时候一天就遇到这类问题,走了好大的弯路啊!后来我们老板一上来就叫我检查USB口,一看尼玛!!!

网友:
通病啊!楼主写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南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修板前先看一下外观,这个环节也很重要.

网友:
应该是保护的,

网友:
这是这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百分之百 BIOS 问题

网友:
通病,这个机器修之前一定要仔细看看侧面

网友:
刚刚也遇到一个,USB口坏了,换了usb口就好了

网友:
短路后南桥保护了

网友:
我接到一台这样的显卡容易坏

网友:
这款机过来我都是先看U口有没有问题,再看其它的

网友:
这个其实是G450的一个通病了。

网友(2015-08-02):
这个也算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