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B280+投影仪

楼主(2015-07-02):
求助高手
机器型号:NECVB280+投影仪
故障现象:偏色,有时是黑白色
拆开这个机器的板子没有发现,有什么烧蚀的地方,清理了一下板子的灰尘,重新插了插插线插排,试机故障还是一样,现在有两台同样机器同样故障,高手们给指点一下呗~

机器型号如上

正常图像如上

故障图像如上,

网友:
彩色制式对吗?

网友:
我用的是VGA接口,不清楚VGA是否还有彩色制式,

网友A:
一般换一下色轮  就好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换一下色轮  就好了 .....

是不是的 不懂不要乱讲!

网友:
不碍事,你们说的我都试试,无论好与不好都谢谢你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的 不懂不要乱讲!

投影没彩色 一般就是色轮 的问题 :如马达没转  色片 掉落

本人只修好过 不到 10只投影仪  经验不足  信不信由得你

网友A:
色轮上有一个定位块  位移 或 掉落  也会造成  色偏 和黑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轮上有一个定位块  位移 或 掉落  也会造成  色偏 和黑白

谢谢你,我定个色轮试试,发货了在路上~

网友:
我只知道笔记本这种故障的话我会查三基色,但是投影仪就不懂了

网友C:
希望楼主修好后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修好后共享一下

本机就是色轮的问题,换了就好,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影没彩色 一般就是色轮 的问题 :如马达没转  色片 掉落

本人只修好过 不到 10只投影仪  经验不 ...

这种投影机不是原来的老式得了  没色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