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惠科 微软之星 1817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5-07-02):
原机正常备份
PM25LD020

网友A:
存储芯片是板子上唯一的八脚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芯片是板子上唯一的八脚IC吗?

你说呢 ????

网友:
话说,为什么现在的液晶老爱坏程序呢?几年前一说刷程序就会想,那个很少坏了!现在我这里一小乡镇的,碰到十几个了.还是因为成本原因,缩水太厉害了,电压电流不稳就会造成驱动程序丢失呢?刚才加班又是一长城,超出频,一刷就行了....

网友:
都是HKC产的,说白了HKC很多机器程序同尺寸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