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指纹电路以及刷机报错53分析

楼主(2015-07-02):
最新消息:本人不接单维修
这阵子在想发张刷机报错53的维修贴,这半个多月都没遇到一台。随便发张分析贴吧,过阵子又不想发了。断断续续的也差不多费了半天时间。

指纹:在电路图中用英文简写MESA表示,要在电路图中搜索指纹电路可以搜:MESA。如下图为指纹接口。

指纹电路关联的各个模块:
1:指纹模块(也就是HOME键排线):上面有指纹识别块(HOME键蓝宝石玻璃)、排线、指纹处理芯片。

2:指纹连接排线:连接指纹模块到主板的接口

3:指纹接口

4:指纹验证码片:就是个24的存储器,存储着所保存的指纹信息。

IPHONE6的手机指纹电路有问题,刷机就会报错误53。报错是在验证固件以后。

1:修错误53之前最好问下之前有无换过屏的,有换屏的话要知道是不是换屏后指纹就不能用.有些人换屏会把指纹模块的线(也就是HOME键排线)拆断,然后换了别的HOME键。这种是无法维修的,出现这种问题这台手机就报废了。
2:进水手机指纹排线排线腐蚀、摔过的指纹排线连接不牢固。
3:主板指纹电路问题:除开外设(指纹HOME键、连接排线)

主板上跟指纹相关的有:
1:指纹连接座(上面有讲过)

2PMU电源管理芯片:U1202。提供指纹模块(也就是HOME键排线上的指纹识别芯片,下同)3V供电。

   3:线性稳压芯片U2100:(相当于电脑中的三端稳压器。但苹果手机中的是四个脚的,多了一个开启脚)提供给指纹模块1.8V电压。此1.8VPP3V0_MESA降     压来的。

如上图中,PMU输出的PP3V0_MESA电压一路送到指纹模块,一路送到U2100做为供电输出,同时给EN脚提供一个高电平使稳压器工作输出PP1V8_MESA。

4:升压芯片U1503:产生指纹模块所需要的16.5V电压。就是一个电感型BOOST电路,把B+(相当于笔记本中的公共点)升压到16.5V

B1脚:B+电压经过升压电感输入到升压芯片。芯片内部接的一个N沟道MOS管和一个二极管(手机中的供电路,把很多元件集成到芯片内——为了节省空间)组成BOOST升压电路。内部大概是如下图。因为手机的芯片几乎都找不到PDF,这个是自己随便画的。

A2脚:芯片VCC脚,整个芯片的电源输入。B+提供的。
B2脚:开启脚,3V电压,是PMU输出给USB管理芯片的供电。
A3脚:开启脚,由指纹模块输出,当指纹模块得到PP3V0_MESA供电后,指纹识别芯片开始工作,输出MESA_BOOST_EN开启信号。开启升压芯片工作,如果没接上指纹模块,不会有此信号,测量为3V
C2脚:芯片工作所需要的线性供电。17V,由PMID也就是C1脚供给。没有此电压芯片也不会工作,如果此脚没有电压先打值不短路的话就是芯片坏,电压低为滤波电容漏电,打值短路先拆电容。
C1脚:17V的线性电压输出。

C3脚:16.5V的指纹模块供电输出。
工作原理就不说了。不懂的查下BOOST升压原理吧。

5:CPU:CPU通过I2C总线管理指纹模块。通过SPI总线接收指纹面板读到的指纹数据。

整个电路工作原理:
①:PMU输出PP3V0_MESA供电到指纹接口,送到指纹模块
②:U2100输出PP1V8_MESA供电到指纹接口。
③:CPU通过I2C总线AP_BI_I2C1_SDA_MESA和AP_TO_I2C1_SCA_MESA识别到指纹模块,(苹果5S以后的电路图中,会出现如AP_BI_I2C1_SDA_MESA和AP_TO_I2C1_MESA之类的信号,意思为:AP:CPU。 BI:双向通讯。TO:到。 整句意思为CPU、指纹双向通讯。AP_TO_I2C1_MESA指的是CPU发出到指纹  )
④:指纹模块开始工作,发出MESA_TO_BOOST_EN升压开启信号到U1503启动升压电路。
⑤:U1503得到 1:B+供电,
2:PMU发来的PP3V0_TRISTAR开启信号。
3:指纹模块发来的MESA_TO_BOOST_EN开启信号
4:输出LDO电压PP17V0_MOJAVE_LDOIN给自身的C2脚。
5:上面所有条件满足,输出PP16V5_MESA给指纹模块
⑥:指纹模块得到所有工作条件后开始工作,当用户使用指纹解锁时,把指纹放在指纹识别面板(HOME键)上,指纹模块把HOME识别到的指纹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SPI总线:AP_TO_MESA_SPI_CLKAP_TO_MESA_SPI_MOSIMESA_TO_AP_SPI_MISO以及MESA_TO_AP_INT把已经转换成数字信号的指纹数据发给CPU

⑦:指纹数据送到CPU后。CPU会读取U0301指纹码片的数据进行对比。如果数据匹配,解锁进入桌面。(开机首次使用或第一次设置指纹会要求输入密码,解锁密码的优先级高于指纹,没有密码CPU是无法读取指纹码片里面的数据)

检修:

1:打值,指纹接口J2118上除了接地脚,其它的脚都必须有300-600的阻值,打值还要打U0301I2C总线。

如果供电脚打值无穷大,一般为保险电感开路或者腐蚀。打值短路要注意电容有无变色的(特别是进水机子)。信号线无穷大排除电感外就是CPU虚焊了。

2:上电测供电,三组供电:PP3V0_MESA PP1V8_MESAPP16V5_MESA。注意16.5V电压必须接上指纹模块才可以测量的到。I2C总线也要测量到1.8V的电压。

3:主板上供电正常,打值正常的话,就需要测量指纹模块上的阻值,按照主板上指纹接口上的定义,打指纹排线上接口的阻值。

4:全部正常的话要考虑CPU坏引起的。U0301指纹码片坏一般是引起蓝屏。

指纹电路框图

转载请注明,欢迎各位修手机的同行加QQ:115583592一起讨论学习,改变别人所说的修手机的99%不懂原理,修笔记本的99%不懂手工

网友:
难得的IPHONE6指纹电路资料,不错!

网友A:
发个贴老是插不好图,改了N次,最后一张图也删不掉,还重复发了一个贴,有版主看到的请删除掉,随便帮我最后一个图片删了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处理换了排线后,指纹不能用的

网友:
好详细的指纹识别!指纹识别一直是个头疼的事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个贴老是插不好图,改了N次,最后一张图也删不掉,还重复发了一个贴,有版主看到的请删除掉,随便帮我最 ...

这种资料多发点,活跃论坛

网友:
楼主大好人 这样的资料很宝贵

网友:
终于看到错误53维修教程,谢谢大神。

网友:
原来如此,多谢楼主,己加楼主QQ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资料多发点,活跃论坛

忙,加上发个贴最少几个小时,耐心有限,有时间发点简单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处理换了排线后,指纹不能用的

换了排线的,指纹验证不过了,机器报废

网友:
楼主水平高,而且无私奉献,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忙,加上发个贴最少几个小时,耐心有限,有时间发点简单的吧

可以简单点分享一下维修经验也可

网友D:
楼主的贴子,是我见过,最好的iphone的贴子,祝 楼主发财,多发贴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贴子,是我见过,最好的iphone的贴子,祝 楼主发财,多发贴子

别这样说,牛人很多,只是你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个贴老是插不好图,改了N次,最后一张图也删不掉,还重复发了一个贴,有版主看到的请删除掉,随便帮我最 ...

看看帖子已编辑,是否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帖子已编辑,是否是这样?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C: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我还能编辑别人的帖子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我还能编辑别人的帖子呢?

版主都可以吧,不会编辑,都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都可以吧,不会编辑,都很乱

只能编辑自己版快

网友:
IP6 现在 可是个高难度问题,

还是得 继续学习啊 !!

网友:
完美的教程,下次碰到看看

网友:
资料好宝贵啊

网友(2015-08-01):
厉害  很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分析的清晰,写的真不错。

网友:
这种文章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了@!留着有用!

网友:
版主,牛人啊

网友:
版主辛苦了,讲解的很详细,谢谢分析

网友:
楼主53修好的概率高不高啊   能不能和你学习

网友(2015-09-10):
赞的.感谢楼主的说明

网友A:
修复率还可以,没换过指纹的话,一般都修得好,跟我学习就算了

网友:
现在报错53原指纹home键丢了可以修了,找个ID机把CPU下层和指纹码片指纹键一起搬过来,不过工程量较大 慎重

网友:
楼主的教程确实很仔细,又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修复率还可以,没换过指纹的话,一般都修得好,跟我学习就算了

可以帮我修下吗,怎么联系你啊,我的也是未知错误5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帮我修下吗,怎么联系你啊,我的也是未知错误53

QQ115583592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有营养,谢谢楼主的精心编辑

网友:
换了排线的,  就等示机子报废?   就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很清楚!谢谢楼主热心解释

网友:
真给力啊,,想给你加分,时间已经太长了

网友:
技术好文,赞一个。。。

网友:
图文并茂,好文

网友(2015-10-11):
太有用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估计给很多做维修的人一个很好的启发

网友:
讲解的真好,浅显易懂

网友(2015-11-11):
分析得很仔细~~

网友:
高手,牛人啊,谢谢!!!

网友:
标准的教学贴啊老师 /鼓掌

网友:
感谢楼主的教程

网友:
难得的IPHONE6指纹电路资料,不错! 先谢谢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纯粹支持楼主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怎么加下载分呢?

网友:
多多益善啊啊啊啊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太扎实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这样说,牛人很多,只是你没看到

无涯,很低调。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理论精通

网友:
好贴!!只是换过指纹刷机出53,到底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F:
今天修一个美版6P,客户说之前一切使用正常(包括指纹),前几天刷机之后就报53,测量指纹接口J2118阻值无异常,I2C有1.8V,3.3V和1.8V供电正常,就是没有16V的升压,换过U1503升压芯片(拆下U1503时顺便打芯片底角阻值正常),测量过屏上指纹排线阻值也无异常!现在就不知道是CPU挂了还是指纹本身故障,或者另有蹊跷!还请楼主多多点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今天修一个美版6P,客户说之前一切使用正常(包括指纹),前几天刷机之后就报53,测量指纹接口J2118阻值无 ...

16.5V是读取指纹的时候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刷机报错53,只会引起不能读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5V是读取指纹的时候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刷机报错53,只会引起不能读指纹

多谢楼主指点!这个故障最终还是没有修好,能够想的到的都测量或更换过了,最后就只有指纹本身和CPU没办法排除了!

网友(2015-12-19):
楼主不仅技术要,文章也写的很专业。已收藏,备用。

网友G:
我的手机也是指纹解锁坏了,升级报错53,进不去系统,去售后说只能换整机了,没法修了。是这样的么?希望楼主百忙之中给个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手机也是指纹解锁坏了,升级报错53,进不去系统,去售后说只能换整机了,没法修了。是这样的么?希望楼 ...

只要指纹键没被换过,大部分都能修好

网友:
16.5是感应瞬间有还是上电就有呢?大大的疑惑。

网友:
非常感谢此贴和楼主,刚刚解决苹果6指纹识别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没想到屏幕下面的铁片,指纹排线也如此的重要!!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了。还没有碰到

网友:
初来乍到  不怎么懂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