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 上来找通病浪费时间啊

楼主(2015-07-02):
一白天没有生意,下午5点左右同行送来一张主板说是不过内存,与他谈谈人生之后他回去了,我自己开始修了  主板的型号是V星 7519 Rev:1.4  插上诊断卡发现 第一次跑码跑到AE(没有插显卡)然后自动重启就开始挡D5 偶尔来个oa反正一直的循环着重启,这板子以前打工的时候修过十几张,都是bios和那个ps2的供电管有问题于是我想也没想就开始测量所有的USB的5v供电管和ps2的供电管发现电压都正常,然后又开始刷bios了 从官网上下载了好多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套下来花费了1个多钟头吧。结果走第一步开始量电压发现内存的电压慢慢降落 降到0.6的时候会断电重启 。。。上示波器 上下管的3个级都正常,因为重启太快只能把12v电源拔掉让他处于没复位的状态开始测量 发现up6103s8的7脚VREF的电压不正常,打开图纸发现7脚1——8vref经过电阻链接到U20 把电阻断开发现U20段电压正常,链接电阻去掉C59电容电压正常了。。这就是修了1个半钟头的主板。

网友:
通病多没那么多,还是老实修呗

网友:
楼主所说的把12v电源拔掉让他处于没复位的状态,指的是CPU供电12V四针插件吧?
也不能这么说,有时通病也很省时间的!

网友:
找通病之前  还是该测得地方 老老实实测

网友:
这也是经验啊!下回就知道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容有轻微漏电喽

网友:
LZ的意思是电容引起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不正常?

网友B:
结果走第一步开始量电压发现内存的电压慢慢降落 降到0.6的时候会断电重启

楼主,是电容漏电吗?

网友:
还是有图纸和看得懂图纸好啊

网友:
有图好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容有轻微漏电喽

恩 是电容漏电造成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果走第一步开始量电压发现内存的电压慢慢降落 降到0.6的时候会断电重启

楼主,是电容漏电吗?

恩  7脚vref电容漏电

网友:
台式机现在没有象以前的ECS问题多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