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代换后的问题,相信很多热遇到过

楼主(2015-07-02):
海尔的一台t621的机子,开始是不开机,测电压,公共点19v正常,3v5v正常,于是直奔ec,不得不说下迅维确实强大,下子就把图纸找到了,量供电,正常3.3v,acin,3.3v,正常。复位,3.3,再量开关,有3.3电压,按下开关,pwrbtn有正常跳变,好吧,继续,当量到perok的时候,发现是1.35,肯定不正常,量该脚对地阻值,400多,好像也没什么不对,找了下他的去向,分别是cpu供电芯片,南桥,北桥。先简单的开始,查cpu供电芯片,无异常,不想动南北桥,于是换开机芯片,但没找到,原机是kbc3926qfc0,只找到了d2,不管了,换了再说,换后可以开机了。但是反复掉电加电,最后掉电,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量各电压,全部正常,除了1.05,看来就是这里了,量他的条件,先从供电开始,运气不错,第一个就是没的,本应是5v,测量0v,阻值是400多,正常,查他的去向,去了cpu供电那里和其他几个地方,量了下那边是有的,应该是断线了,直接飞线,开机,好了,不掉了但还是不亮机。好吧,先抽根烟提提神,由于我那里没有可调电源,无法判断是否跑马,想想条件应该具备了,那就只剩下一招了,在不好我也没辙了。刷bios。刷完后,怀着紧张的心情,按下开关,屏幕出现了可爱的海尔logo,此时终于松了一口气。装好后,发现键盘不能用,但usb可用。那么各位大神,今天的问题来了,网上有说这样的芯片可以待用啊,为什么我的不行,再有,这种芯片到底又怎样的代换原则呢?

网友A:
可调电源没有都能修到这种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源没有都能修到这种程度,

没办法,我这里笔记本少,还没买呀

网友B:
可能是  你没弄好

网友C:
哥们 生意会慢慢来的呀, 工具你要备好呀,我开店的时候两个月没修过一台本子,我当时什么都买齐了。。。

网友:
学习了,懵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  你没弄好

这个应该不存在,我对焊接还是有点信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生意会慢慢来的呀, 工具你要备好呀,我开店的时候两个月没修过一台本子,我当时什么都买齐了。。。

好吧,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敏捷,连EC都能换,BIOS都能刷,就差买个维修电源的钱吗?晕。

网友:
kbc3926qfc0 这种型号的EC代换一般是 同型号 同时必须注意 后缀一样 比如这个是C0

网友(2019-11-13):
那可是维修电脑的心脏啊,怎么能不买啊

网友:
ec基本不能代换吧   只能换原型号 有些带程序还得换剪板的或自己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