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得实 5400与6400III的区别?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5-07-02):
得实 5400与6400III的区别?

网友:
准备淘一个二手针式打印机,这得实 5400与6400III两个型号不知如何选择,主要打些A3奖状及快递单,请提供参考意见,谢谢
打印机

网友:
它们应有使用手册吧!百度一下看看,对比一下选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
5400最大打A4纸,6400可以打A3纸,且速度比5400快

网友:
总体性能差不了多少,打印幅面也是一样的 不用纠结,如果非要纠结一个好坏,6400比5400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