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5-07-02):
戴尔 M5010,前段时间用的时候出现花屏,强制关机之后,再开机出现8声报警,之后去维修的时候,师傅给修的北桥,短时间后,又出现相同问题。今天拿去戴尔售后,说这是“检不到屏,原因可能是显卡,屏线,屏幕”的问题。机子重复报了三次8声响后,开机成功了,重启也正常。售后那边建议换主板(价格1000左右)或者换显卡(799)。现在不知道还要不修,修的话划不划得来。电脑什么一直也不懂,希望各位大神给点建议,小女子不甚感激。
PS:新人第一次发帖,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网友:
你的是AMD的CPU吧 7声多北桥问题8声多显卡问题 (不绝对)

售后的价钱高 (有钱人无视)要是想修 可以找个维修点 检测下

网友A:
北桥、显卡重植珠。

网友B:
找笔记本维修档口修就行,价格不贵的。别找售后,售后不懂怜香惜玉,小女子的机器也敢报价这么高。

网友C:
到维修点将桥重植看看

网友D:
售后报价太高,这种问题,找维修店都可以搞定 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AMD的CPU吧 8声多北桥问题

售后的价钱高 (有钱人无视)要是想修 可以找个维修点 检测下

确实是AMD的,售后说戴尔M5010报警8声是找不到屏,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售后报价太高,这种问题,找维修店都可以搞定 价格也不贵

貌似去维修店都说是北桥问题~~,就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说,是显卡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找笔记本维修档口修就行,价格不贵的。别找售后,售后不懂怜香惜玉,小女子的机器也敢报价这么高。

呵呵,之前也有同学说售后价格偏贵,是觉得那边会不会更为准确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北桥、显卡重植珠。

想问下,这样子修的话,复发的可能性大么,一般来说能接着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维修点将桥重植看看

貌似是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去维修店都说是北桥问题~~,就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说,是显卡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dell笔记本 8声报警 显卡的问题的确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呵呵,之前也有同学说售后价格偏贵,是觉得那边会不会更为准确些。

机器以前出现过花屏,现在开机8声报警,显卡也是可能的,前两天修到过一样的型号一样的8声报警就是显卡的问题。修好后,把温度也控制好也可以用很久的。售后也是一样这样修,不存在售后就准确一些的说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这样子修的话,复发的可能性大么,一般来说能接着用多久。

用多久不敢说,起码复发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以前出现过花屏,现在开机8声报警,显卡也是可能的,前两天修到过一样的型号一样的8声报警就是显卡的 ...

那请问现在若是在维修店修显卡或者换显卡的价位大概是多少呢,我不怎么懂这块的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久不敢说,起码复发的可能性不大。

那说明修的话,还是可以的咯。网上有说戴尔M5010是款问题机,说的心拔凉拔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以前出现过花屏,现在开机8声报警,显卡也是可能的,前两天修到过一样的型号一样的8声报警就是显卡的 ...

请问,是否方便透露,显卡维修一般的价位呢,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