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

楼主(2015-07-02):
时钟芯片是不是在所有设备都正常工作后就停止发生时钟信号了

网友:
芯片一直工作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 芯片一直在发送时钟信号 那南桥发给时钟芯片的复位信号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南桥的复位主要在开机POST时会有用,系统启动后,除非重新启动机器,否则这个RST是不会发生动作的。但在整个的工作状态中clock芯片会一直工作,毕竟南桥,CPU,读卡器甚至显卡也需要他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复位主要在开机POST时会有用,系统启动后,除非重新启动机器,否则这个RST是不会发生动作的。但在整 ...

明白了 谢谢
时钟一直会发送频率协调芯片之间发送信号

网友B(2015-11-18):
时钟芯片出问题了也会导致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出问题了也会导致开不了机

现在明白了 谢谢回答

网友C:
时钟芯片一直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一直工作的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