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信号

楼主(2015-07-02):
如果复位信号有问题 也有可能影响到输出端的CLK时钟信号。
这句话这么理解?难道不是所有的时钟信号正常后 才由南桥产生复位信号?
那复位信号怎么会影响CLK信号?

网友:
我的一个个联想笔记本,复位偏低,南桥北桥条件都查了,然后都换过,还是一样,没择了

网友:
难道是时钟芯片是一直发送信号的 直到电脑关机?

网友A:
电脑就是一个处理脉冲的机器,时钟就是一个产生脉冲的主要器件,所以总是在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就是一个处理脉冲的机器,时钟就是一个产生脉冲的主要器件,所以总是在工作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复位和时钟是一对搭挡,一个是初始设备,一个是提供设备工作的信号,离了谁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