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

楼主(2015-07-02):
开机提示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上来直接测试USB 电压 ,测试全部USB 电压 一切正常 。看了好多帖子 几乎都是刷BIOS 都是无果的,不浪费时间直接找图开正
献上点位图 P8H61-M LX REV 1.0

网友:
分压电阻坏了吗?

网友A:
楼主 是不是usb插口旁边的小六角或小八角啊  好像坏的很多  我都还不知道这些小八角 小六角里面什么结构 一般我连一个脚有5v我就把它对面的脚跟他连起来看看

网友:
华硕的妇科病,一般都是usb  oc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不是usb插口旁边的小六角或小八角啊  好像坏的很多  我都还不知道这些小八角 小六角里面什么结构 一 ...

楼主这招太实用了

网友:
以后就直接拉3V过去,有的时候不好找电阻分压啊,,,

网友:
USB过流检测有问题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一个USB跳线掉了.

网友A:
楼主啊你的点位图如何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你的点位图如何用啊

里面有软件的

网友:
下载怎么提示有病毒 怎么使用啊

网友:
真是顺利啊

网友:
哈哈 这就是秒啊

网友:
遇到过的,USB短了。。

网友(2016-10-05):
USB-OC是USB的电压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