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

楼主(2015-07-02):
书上说南桥内部复位电路 供电 测量5V 3.3V主供电 1.8V的HUB LINK供电
HUB LINK 被DMI 代替了?那应该测量DMI的供电吧?
DMI供电应该是多少?测试点在什么地方?
对于要测量南桥的主供电 是不是测量南桥边上的电容?

网友:
一般在电感上可以测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