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今天看到自激振荡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并联

楼主(2015-07-02):
各位师傅:今天看到自激振荡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并联,一头接三极管C 一头接变压器感应出头,你们说
电容和二极管间的电压,是二极管的0.7V呢还是电容冲满以后的电压?
为什么当C9放电时 三极管B极电压会下降 是不是因为当9 10没有电压时,这条回路是由电容提供电压?

网友:
个人感觉c9两端的电压应该被in4148二极管钳位在1v,对地端电压应该分别是0.7v和1.7v,你量量看看是不是,我也想知道,供电9 10脚无供电,基极自然就没有电压,没有电压的时候,这条电路是不需要供电的,三极管be反偏

网友A:
对于这个电路不能用直流法则分析,C9是正反馈电容,工作在高频振荡状态,D9提供C9放电回路,为下次电容C9再次充电作准备。换句话说,C9两端电压还没达到D9的正向压降时,电路可能已完成了Q3由截止到饱和的过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电路不能用直流法则分析,C9是正反馈电容,工作在高频振荡状态,D9提供C9放电回路,为下次电容C9再 ...

分析不错,Q3在这里是个开关震荡功率管,其本身工作输出电流方向也决定了变压器初级电动势产生方向。

网友:
正向与反向时不一样

网友:
分析不错,Q3在这里是个开关震荡功率管,其本身工作输出电流方向也决定了变压器初级电动势产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