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 V470C 待机电压

楼主(2015-07-02):
机器:联想 V470C
版号:LA47 MB 10250-2 INTEL 独显
故障:不触发

机器拿到手后,插可调待机0.03左右,按开关键电流无反应,不触发。
拆机后,检查外观发现被修过待机3v和 5v,待机芯片被焊过,改了待机电压3.3v的上管。

裸板插可调电源,待机还是0.03,测量待机电压为0,对待机电压电感打值2个都是200左右正常。
接下来判断pwm待机电压是否是触发后产生的,
测量待机芯片pu4103(tps51123)的4个开启脚,13 pin 3.3v到4.5v来回跳,18 pin 3.3v,1和6pin 1.06v。开启已经有了,说明pwm待机电压在待机时就会产生,现在只要把pwm待机电压修出来,可能就可以触发了

1.首先把上家改的mos管换回来
2.开启已经测过了,接着测量16 pin vin 19v正常,线性的3v和5v也出来了
3.换芯片,故障依旧。进行更详细的测量,打了每个引脚的对地值,上下管G极的对地值都正常
检查相位,上下管G极,反馈,ref ,频率设定等也都正常
4.这时候老板给了台加急的机器,把加急的机器修好之后,又继续来修。所有的条件都正常难道是换的待机芯片是坏的,又找了个新的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这时候没有思路了,又测了一遍各个条件未发现异常。心想不是会被人做手脚了 吧
找了块一样的板,对比着故障板没发现异常
5.这是怎么回事呢,把目标转移到pwm上下管和电感,滤波电容这块,用示波器测了下电感后端发现了问题

6.杂波太多,滤波不亮,把固态电容换了一个待机正常了,触发亮机

这板本来应该秒杀的,结果走了一圈回来才修好,心里极度不爽,希望大家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修板要讲究方法,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测

网友A:
PTC4102坏能影响到两路PWM的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C4102坏能影响到两路PWM的输出吗

会,滤波不良

网友:
修机分灵感一现!有时想什么是什么,有时则不随人意,难免绕圈圈的。

网友:
这里的杂波也可以理解成固态电容输出电压产生跳变工作不平稳。

网友:
我修机器只要一看到3 5V待机后面有这样的电容和那黄颜色的电容都直接换掉。感觉这样的电容不稳定?

网友B:
有示波器还是不错的  哪里不对点哪里   看来也得去搞个波波玩了

网友:
示波器使用的教程你有没

网友:
修板确实要注意方法和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还是不错的  哪里不对点哪里   看来也得去搞个波波玩了

当然了,好的工具修复率会提高很多

网友:
这种问题电容的问题多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 能推荐下么啊

网友:
楼主的经验分享很有实用价值,谢谢了.

网友:
单爱这图的话,似乎看不出来有什么杂波啊

网友:
这个电容是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 能推荐下么啊

示波器泰克TBS1102 100M   3000左右

网友:
兄弟 太给力了  这个电容 经常有问题

网友:
兄弟,有神器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 -哈哈

网友:
兄弟,一个电容100多,值了

网友:
电容很多时候   不容小觑

网友:
电容的问题吗     有点难找

网友:
有时候示波器可以当成神器来用,可以判断一些疑难杂症

网友:
這樣小電容故障是最頭疼的

网友:
电解电容容易漏电

网友:
示波器修机器方便的多

网友:
一修的维修工程师,可能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有测量电感后端。

网友:
发觉这种固态电容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5-09-11):
这个波形杂波看的不太明显,只是看出保护了

网友:
修理过程中电容故障最会害人 一不留神就走弯路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修机器 可惜老板不肯买

网友(2017-02-12):
这种固态电容的待机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