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电流跑1.1

楼主(2015-07-02):
DELL E6400电流跑1.1 板号:LA-3806P有人遇到过吗
换过内存

网友:
电流怎么跳动,过内存了没。说清点人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
没过内存就刷个BIOS,过了就看看显卡吧

网友:
各个供电都测过了吗?集显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A:
供电全出来没有?电流有点低

网友:
看1.1是带电池还是不带电池的呀?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跑1.1吗

网友(2018-07-29):
刷BIOS,换CPU,查内存条件

网友:
这个 主板 也不贵吧·  现在 老点的机器  三板斧  不行就换个主板 ·

网友:
先测量是否有CPU电压及VGFX_CORE.如果有示波器.可先看看是否已经跑码.若无-则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全出来没有?电流有点低

电流1.1A还低?我觉得这个电流供电方面就不用考虑了吧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有没有过内存,或者楼主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