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KL-AM SE 挡D3 报警 插不 插内存都一样 怎么修?

楼主(2015-07-02):
今天接到i一块华硕P5QKL-AM SE 开始是无复位,内存 CPU 桥 总线 电压都i正常,但就是无复位,后又查2个PG ATXPWD-OK没电压 和PWRGOOD有3.3V 换了IO旁边的2个822排阻。后跑马了,但 挡D3 报警 插不 插内存都一样 怎么修?内存3.3 1.95 0.95电压都正常。也有时钟 后来加焊了 南北桥,依旧。。。。 没头头绪,各位老师下来该怎么修?

网友:
不过内存就算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测了没?

网友:
这个主板不过内存 可能是声卡出问题了。拆声卡芯片试一试。。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VTT、SPD、总线

网友:
找个BIOS刷下

网友:
应该还有822坏掉,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