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飞天 X300

楼主(2015-07-02):
   前台递过来一台神舟超薄本,比较新,内置电池,按开关没反应,打开后盖,拔掉电池,接可调,待机0.054,待机偏高啊,拆机,(在这里要吐槽一下国产机,不是我看不起国产,是其设计得一点也不人性话,此款机器不好拆,也不好装),得到住板,这主板大概巴掌大小,板载CPU,7系列的芯片组,既然待机偏高,量其电感,L3对滴值39,L4对地值142,锁定L3,把L3一端撬开,电感前端139,后端39,确定是后端短路,锁定方向,看图纸知道这是3.3V的待机供电,首先想到的是电感后面的滤波大电容,果断拆了,量阻值,39,哎呀,误杀了,3.3V的待机供电去了那么多地方,怎么办呢,没错,烧鸡,把电压调到3.3V,电流降到0.8A,开烧,电流到0,45A,于是用我身体最敏感的地方(手背)莫主板,摸到EC不对,5秒钟后,越来越汤,原来病根在这了,(这个EC的供电是由待机芯片的3.3V的PWM产生,而不是线性),取下EC,量L3对地值145,上电,待机0.005,正常,在料板上找了个EC换上,上电亮机,最后别忘了装上电感后面的滤波大电容。由于客户在现场,修好就拿走了,没来得及拍照,图纸论坛有,我就不灌水了,就文字描素吧,高手勿喷,清多多指教,大家相互交流,学习,洗澡睡觉。

神舟飞天 UI41 X300.pdf

网友:
我去,图纸怎么上去了,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网友:
思路清晰!烧机适当。其实身体最敏感的地方是嘴唇。

网友A:
你这有图纸还烧鸡啊,就不怕烧嗨了吧其他原件烧掉?

网友:
好简单的故障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图纸还烧鸡啊,就不怕烧嗨了吧其他原件烧掉?

因为3.3V去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烧机大法,百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