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主板,开机时而出现无显示故障,求解?

楼主(2015-07-02):
用二手主板映泰G41D3+组装电脑一台,开机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开机正常时一切OK!不正常时则出现无显示故障。表现为:CPU风扇转、鼠标亮、键盘不亮、无报警声。万用表测各项电压均在正常范围。确认除主板外其他元件均无问题。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可能是南桥,你看看它烫不?还有会不会查条件!!

网友:
谢谢楼主!我是新手,没有维修经验。

网友:
G41南桥易空焊,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楼上:开机半小时、南桥较热但不烫。问题补充:此机还经常出现开机无反应CPU风扇不转的情况。

网友:
最好看一下IO和南桥是否正常

网友:
修过一块这种情况的板,最后放弃了

网友:
我也怀疑是IO和南桥的问题,可它是软故障,手头又缺失维修工具,真是无奈!有时开不开机,把板子拿到太阳下晒晒总是能正常开机。不解!

网友:
IO供电脚接错不好,上次跟我一样

网友A:
求助:今天在正常开机时用手摸一下南桥,突然停机,反复试验,基本确定是南桥虚焊,请教大家用什么工具可以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今天在正常开机时用手摸一下南桥,突然停机,反复试验,基本确定是南桥虚焊,请教大家用什么工具可以 ...

焊桥当然是BGA 了

网友:
没BGA的话,,也可以用风枪吹吹吧

网友:
用风枪,先调200度1分钟,再240  40秒,280   30秒,320   20秒搞 定  要 把枪嘴取掉  风速中等

网友:
谢谢各位!领教了。可是我连风枪都没有,买个风枪多少银子?

网友:
你风枪没有怎么维修的?  高手

网友:
跑码吗?  不正常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今天在正常开机时用手摸一下南桥,突然停机,反复试验,基本确定是南桥虚焊,请教大家用什么工具可以 ...

在它不行时  用手按着南桥然后开机看看